求助:频率给定线

楼主(2009-05-20):
控制器的输出信号为4~20mA,到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变频器输入信号为0~10V.
请教频率增益为多少,怎么计算. 多谢!

楼主:
据说,频率增益是125%,不知道怎么计算的.我觉得是37.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器的输出信号为4~20mA,到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变频器输入信号为0~10V.
请教频率增益为多少,怎么计算. 多谢!
搞不懂,输出的是电流信号,为什么要接到电压输入端呢

网友B:
搞不懂,输出的是电流信号,为什么要接到电压输入端呢

网友C:
控制器的输出信号为4~20mA,加并联200Ω电阻到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变频器输入信号一般都有4~20mA档.如只有0~10V也基本可用了(主要是电流信号在电阻上的电压降作为输入电压信号).

楼主:
外部没有并联任何电阻,控制器4~20mA直接接到变频器0~10V,厂家过来调试时,频率偏置
设为-25,频率增益设为125. 哪位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部没有并联任何电阻,控制器4~20mA直接接到变频器0~10V,厂家过来调试时,频率偏置
设为-25,频率增益设为125. 哪位能解释一下吗?
竟然还有这种接法,搞不明白

楼主:
并联了500Ω电阻.晓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并联了500Ω电阻.晓得了
那我就有问题了:4-20mA怎么对应0-10V呢?仅仅是在变频器的端口并联500Ω的电阻吗?4mA怎么对用0V呢?
^_^,你晓得了,我却晕倒。

楼主:
变频器控制板上有跳线,可以选择电流输入还是电压输入,-20mA~+20mA或者-10V~+10V.
控制器输入是4~20mA,所以频率偏置是-25%,但是厂家设置的频率增益是125%,就搞不明白了,我觉得应该是100%.  125%是怎么来的啊?

网友E:
将4-20mA转成0-20mA,再把0-20mA转成0-10V,就是这个道理了

网友F:
说点个人分析啊
不一定正确!
4~20MA不加电阻时对应的电压对应的4MA  1V左右        20MA    5V左右
频率偏置设为-25     应该是把原0V的下限移至1V左右
频率增益设为125    应该是把5V的电压增益到某个频点来用
这样就加大了1~5V之间的频率调整范围
不过这样设定会不会把频率调整到最低频率到最高频率之间就不好说了
的试验下才知道

有不同意见欢迎讨论

网友F:
再补充问下
这台设备的最高频率是50吗?
在运行过程中能达到最高频率吗?
品牌和型号方便透露下吗?

网友G:
没有必要上调或下调,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变频器都有4-20mA输入端子,只差在模拟量给定参数中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都是做好的还有必要调整吗

楼主:
该变频器品牌是麦格米特,最高频率50HZ.

网友I:
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一般变频器都选用电流信号的。当控制线远并且信号为电压信号时都要把电压信号转化为点流信号的。难道次变频器没有电流信号输入吗?怎么把电流信号接到电压接受端了,那不是很业余?晕死!!!!!!!!!!!!
我们普传变频器都推荐客户用电流信号,抗干扰强、精确度高。

网友D:
^_^,够热闹的。

4-20mA的给定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并联电阻(如果变频器的输入端不是可编程的或可参数化的)是必需的。同时还要在变频器内部或者外部采用偏置处理,把4mA的信号变成0点。这样就OK了。

网友J:
任老师,人家设置了频率偏置(-25)。
其实,并联电阻的方法并不好,很多变频器(西门子、AB等)都可以设置模拟量输入为电流型(默认的一般是电压),0~20mA或4~20mA都可以。

网友J:
500欧姆电阻的来历:
变频器的默认模拟输入是0~10V,最大是10V;控制器的输出是4~20mA,最大是20mA;用10V÷20mA=500Ω。
这样变频器得到的输入电压就是2~10V,增益设置为125%,就相当于2.5V~12.5V(注意,是相当于,不是真正的电压,而是相当于这么高的电压应该输出的频率)。
那个频率偏置设了25%,就是把输入电压的1/4(100%是10V)减掉,2.5~12.5就变成了0~10V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任老师,人家设置了频率偏置(-25)。
其实,并联电阻的方法并不好,很多变频器(西门子、AB等)都可以设置模拟量输入为电流型(默认的一般是电压),0~20mA或4~20mA都可以。
哦,知道了。谢谢提醒。你最近有时间上网了?久违了。

网友J:
回任老师,这几天比较清闲,前几天和一个副总干仗,搞得我一塌糊涂。现在进入相持阶段了,井水不犯河水了。只要解决工作上的问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