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0):
我想用电子秤改装超过设定值可以报警的电子秤。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那你得自己开发单片机了

楼主:
有没简单一点的办法,我自己想了个笨招,就是在百位或千位数LED数显管外加一个光控来实现,调重量就是改变电子秤上的价位值。也就是百位或千位的数显管显示一的时候发光来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简单一点的办法,我自己想了个笨招,就是在百位或千位数LED数显管外加一个光控来实现,调重量就是改变电子秤上的价位值。也就是百位或千位的数显管显示一的时候发光来控制。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简单一点的办法,我自己想了个笨招,就是在百位或千位数LED数显管外加一个光控来实现,调重量就是改变电子秤上的价位值。也就是百位或千位的数显管显示一的时候发光来控制。
请问一下    如果设定值为950   现在称重为920或960  这个怎么来判断有没有过载呢???

楼主:
我说明一下 我这个是用来控制一小水泵和报警器,只要没到设定的数值,水泵会不停的往里灌,直到报警水泵就停下来。

网友A:
这样也能做?楼主你真行

网友D:
我觉得楼主有两个地方的逻辑有问题。
1.光控就别考虑了。有简单方法,每个数显表都带超限报警,你设置一下就行了。
2.楼主说(7楼)只要没到设定值就开泵,这样会造成水泵的频繁启动的。应该是到下限起泵、到上限停泵。

楼主:
还要改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E:
可以用称重仪表

可以用水位控制

网友F:
为什么不用浮子控制水泵能?难道重量要求很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