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9-05-20):
我想实现接通X0,然后Y0运行1秒,停止一秒.如此循环.
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请参考:

或者

网友B:
[ALT   Y000]是什么指令呢????
请指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LT   Y000]是什么指令呢????
请指教一下

记得三菱的编程手册上有按功能号排序以及按字母排序的列表,你老兄有没有去看一下呢?

ALT ---交替输出。

网友C:
ALT 交替指令,编程手册上有说明的
前面的T0每通一次,Y0就改变一次状态

网友D:
这样的也在网上要程序;真的是没话讲了;

网友E:
我想要X0接通Y0输出,X0断开Y0无输出,高手们,请问这个程序要怎么写,特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想要X0接通Y0输出,X0断开Y0无输出,高手们,请问这个程序要怎么写,特急

LD X0
OUT Y0
END

不会吧,你这样的程序也要?

网友F:
你是来试试手气的吧?

网友D:
越提问越不像话了;

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