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KW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9-05-20):
45KW异步电动机起动用什么起动方式比较好?我是用发电机组来带它的,应该选择多大功率的发电机组?

另外降压起动的启动瞬间电流如何计算?

请高手给予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发电机带,用变频器或软启动可能要好些

网友B:
用频敏降压启动

网友C:
用星---三角启动就可以

网友D:
我们有的是变频器价格还可以

网友E:
要看你的预算情况,就能更好的解决啊?

网友F:
用变频器了

网友G:
用变频器启动可以用小一点的发电机组

网友H:
用星---三角

网友I:
用Y--△启动

网友J:
成本低点,用星三角!
多花钱,效果好,用变频!
自己选择!

楼主:
用星-角的人们你们计算过要多大的发电机组吗?峰值电流是多少?

网友K:
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L:
如果这个发电机组只带这台电机,可以直接启动的,不用降压

网友M:
如果不是绕线电动机,不能用频敏启动。有条件的话还是变频器好一点。没有条件就要考虑采用自耦变压器启动,或者星三角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