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0):
我们这儿有套PCS7的仿真系统,包括一个ES,一个OS,一个server,一个冗余的S7-400的AS站,服务器用的是双网卡,一个1613的一个普通网卡,ES用的是普通网卡,网络是这么配的,AS两个CPU的CP443-1连的是系统总线,服务器1613网卡连的是系统总线,普通网卡连的是终端总线,由于ES没有1613网卡,所以直接连到终端总线上去了,然后把系统总线和终端总线直接用线连起来了,OS连的是终端总线,我有点不明白,谁能给解释一下啊

网友A:
我想学S7-200可不可以发给我,谢谢
tangshuang.888@163.com

网友B:
ES没有1613网卡也行, 现在大多数PC机的主板上有以太网端口, 然后再花100元左右买块网卡, 插在PC机的PCI插槽中.

这样一来, ES就有双网口, 一个连接系统总线,另一个连接终端总线.

当然, 如果你简化网络, 可以把OS服务器/OS客户机/一对冗余的S7-400AS站全集成在同一条网络上, 这样也可以. 这种解决方案只能用于对工业以太网安全性要求比较低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