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0):
需要做一台,415V,60HZ 的机器,要考虑些什么,机器的主要成分还是加热灯管,电机。
加热灯管可以定做,但电机,变频器这些相对来说415V还是高了一点,加起来不到10KW单独用定做的变压器应该可行吧,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还有就是客户要求60HZ,不知道这个怎么考虑

网友A:
呵呵;变压器可以将电压升到415V,但频率是不能变的;
对于60HZ,如果是电机负载可以用变频器,其它的要用到变频电源了;

网友B:
电机也有60HZ的

楼主:
不对,是380V,60HZ的,可不可以直接对总电源做50HZ转60HZ的变频处理

网友A:
呵呵;当然可以了;
不过用变频电源的成本要比变频器高的多的多;

网友C:
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