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口通讯求助

楼主(2009-05-20):
主程序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初始化通讯端口
LD     SM0.1
CALL   SBR0
Network 2
// 启动EV2000变频器10赫制运行
LD     I0.0
A      SM0.7
EU
R      SM187.7, 1
RCV    VB200, 1
CALL   SBR2
子程序0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初始化与变频器通讯端口1
//
LD     SM0.0
MOVB   16#49, SMB130
MOVW   +0, SMW190
MOVW   +5, SMW192
MOVB   25, SMB194
MOVB   148, SMB187
FILL   0, QW0, 1
FILL   0, MW0, 1
FILL   0, VW100, 40
FILL   0, VW200, 40
FILL   0, VW400, 100
ATCH   INT1, 24
ATCH   INT0, 26
ENI
子程序2
TITLE=子程序注释
// 启动运行子程序 ,发送的程序是12 ,7E,01,02,00,02,03,E8,02,65,0D
// 其中16#12为发送字节数,16#7E为EV2000变频器要求的帧头,16#0D为帧尾,中间01到65是变频器地址到效验和,全部转化为ASCII码,
// 在状态表监控数据为30,31,30,32,30,30,30,32,30,33,45,38,30,32,36,35
// 变频器不运行,接线为PLC九针接头3,8接到变频器485接线端上,正反都试了,变频器不工作
// 请高手指教程序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MOVB   16#12, VB100
MOVB   16#7E, VB101
MOVB   16#1, VB402
MOVB   16#02, VB403
MOVB   16#0, VB404
MOVB   16#02, VB405
MOVB   16#03, VB406
MOVB   16#E8, VB407
MOVB   16#02, VB408
MOVB   16#65, VB409
HTA    VB402, VB102, 16
MOVB   16#0D, VB118
XMT    VB100, 1
中断0

Network 2
LD     SM0.0
ATH    VB214, VB234, 4
中断1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S      SM187.7, 1
RCV    VB200, 1

楼主:
请高手指教一二啊!谢谢

网友A:
给你的建议是:
1、使用串口调试工具分别对PLC和变频器调试
2、在PLC与变频器通讯的时候,串口调试软件同样挂在网路上监视所有数据

楼主:
按照上面前辈的说法,如果要够成监控回路,我是不是还要增加一个485与232之间的转换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