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标签负载询问?

楼主(2009-05-20):
PLC 标签上会说明带负载询问?
继电器输出型的PLC
Resistive 是不是指直流负载?
General Purpose是不是指交流负载?
pilot duty有是指什么呢?

晶体管输出型的PLC
(Resistive, Tungsten, Pilot Duty)又分别指什么呢?

麻烦哪位大侠能解答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去查查英汉字典

网友B:
呵呵;这是什么PLC上标的?

Resistive  阻性负载;
General Purpose  一般用的负载;
pilot duty   一般情况下电流额定值;

Tungsten    灯负载;

网友C:
我用过的PLC上面好像没有看到类似的说明啊

楼主:
欧姆龙的PLC上有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