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0):
单相变频器是接单相电机还是三相电机?变频器不带电机运行可以吗?

网友A:
单相变频器指的输入侧为单相电源,并非指输出侧~~输出侧连接的仍然是三相电机……

不带电机可以运行……

楼主:
单相变频器的输出端子UVW表示什么?

网友B:
三相输出

楼主:
谢谢,那么单相变频器也应该接三相电机了。变频器不带电机运行,测输出端的电压可以吗?

网友C:
三相输出端接负载

楼主:
二楼回答很详细啊,谢谢。

网友C:
可以.测输出端的电压为三相220V

楼主:
哦,zaxscd,谢谢,不过还有两位同仁说接三相电机。三相220V怎么理解?一根零线两根火线吗?

楼主:
单相变频器输出端UVW接的三相电机,是三角接法的对吗?

楼主:
最后想问一下,单相变频器的UVW的电压是220V,那么接单相电机的话,UVW任意两根接到单相的电机上就可以了对吗?

网友D:
把电机改接成三角形接法,就可以了,我已经用这样的变频器改了2台设备

网友E:
三相输出接单相电机?
那要接几个?一个是不行的,另一端悬空了怎么行?
另外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是不是要去掉?去掉了是不是无法启动了呢?

楼主:
kdrjl兄,单相变频器只能接三相电机吗?

楼主:
一个端子悬空不行吗?不接电机时三个端子不都是悬空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kdrjl兄,单相变频器只能接三相电机吗?
一般是这样的。但是也听说过用这种变频器采用特殊的接线控制单相电机的,却只是了解并没有实际的去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kdrjl兄,单相变频器只能接三相电机吗?

一般是这样的。但是也听说过用这种变频器采用特殊的接线控制单相电机的,却只是了解并没有实际的去做。
THANK YOU ,很晚了,休息去了,呵呵。晚安

网友F:
接法上基本上如楼上各位所说的,不过具体什么情况下用单相变频什么情况用三相变频,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G:
我们说的单相变频器都是指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输出还是要带三相电机的;
对于带电容的单相电机,不能用于变频器;

当然有部分厂家生产单相输出的变频器,不过功率都比较小,一般在100W以下;

网友H:
i不带电机是可以运行的,不过时间不要太长就好

楼主:
接单相电机该怎么接呢?有知道的吗?

网友E:
我记得在这里曾经有过一次类似的讨论,好像还有图贴上来了,说的就是这个单相电机的变频调速。都是从理论上分析的,实际上我想还是需要第一个人去“吃螃蟹”的。^_^

网友I:
单相220V变频器应该是输入交流两相线电压是220V或者一火线一零220V也可以。输出是三相380V.电机星星接法和三角接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在这里曾经有过一次类似的讨论,好像还有图贴上来了,说的就是这个单相电机的变频调速。都是从理论上分析的,实际上我想还是需要第一个人去“吃螃蟹”的。^_^
呵呵。可能有人吃了很多螃蟹了。都当隐士了。

网友J:
输出的UVW接电机的三根电源线上了,要三相电机的

楼主:
网上有单相电机的接线方法,去掉电容,没试过,呵呵。单相电机工变频切换能实现吗?

网友K:
单相输入变频器一般功率都比较小,我见过的有施耐德的最大功率也就2.2kw。单相输入变频器UVW 端子接电动机,如果输出的是三相220电压,电动机就要使用三角接法,如果输出的是三相380v电压,就没有必要改动了。另外,至于变频器不接电动机能否运行,这要看哪种品牌的变频器,有些不可以,例如西门子MM440变频器,不接负载时就会显示报警。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有人吃了很多螃蟹了。都当隐士了。
别呀,说说吃螃蟹的滋味呀。好吃不?^_^

网友K:
9楼的老兄还应该好好学习一下电工基础知识,为什么不能有三相220v呢?三相220v电源相线之间的相位角还是120度,频率是根据变频器调整输出的,只不过最高频率时的电压是220v。这里所说的220v是三相之间的线电压,并不是什么两相火线,一相零线。

网友L:
单相变频器是根据使用环境而定的(只有单相电源没有三相电源的地方使用三相电机),输出端UVW接三相电机,电压可以是220也可以是380,自己参数设置。与电机接法没有关系(星、角)。通过改变频率调速。
输出端UVW接可接单相电机(西门子420系类),首先要看单相电机的类型,接单相电机的目的是什么,是调速吗。电容式或离心开关单相电机的不能用(变频器随坏或电机烧毁)。如果是同步单相电机可以使用(转子是永磁的)。

网友M:
输入电源220V接在L1L2上面,输出UVW三相220V!

网友N:
常见的,在早期的台湾设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单相变频器是根据使用环境而定的(只有单相电源没有三相电源的地方使用三相电机),输出端UVW接三相电机,电压可以是220也可以是380,自己参数设置。与电机接法没有关系(星、角)。通过改变频率调速。
输出端UVW接可接单相电机(西门子420系类),首先要看单相电机的类型,接单相电机的目的是什么,是调速吗。电容式或离心开关单相电机的不能用(变频器随坏或电机烧毁)。如果是同步单相电机可以使用(转子是永磁的)。
说得很详细,谢谢。

网友O:
看似很初级的问题,可以问住很多人!哈哈!
不过我早知道,单相220V进电逆变成三相,不论220还是380都只能是线电压俗称“火线”,而不能是有零线的。。。。。。

网友O:
有零线的220单相——》三相变频输出有零线那就不叫三相输出咯!

网友P:
我试过了,如果是没有输出决相保护的变频器,接单相、三相电机都可以,而且单相电机的电容和接法都不需要改动。不过单相电机的负荷不要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