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1):
有2台进口的直流电机空载试验,出现了2种情况,一台电机转速过快,有飞车的趋势,就赶紧停机了。一台启动时就转不起来,调高电压,能转,但出现发热过快,冒烟现象,也赶紧停了。各种测试都测了,电阻什么的都没查出什么问题,耐压也行,绝缘也可以。怀疑一台定子励磁绕组有短路问题,一台转子有问题。也不知道进口的电机是不是有特殊的启动方法。
现在真的搞的有点糊涂,请教各位师傅们你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能分析分析问题提点建议吗

网友A:
你的两台电机是新的还是旧的,你把铭牌或参数写清楚,以便大家分析。

网友B:
不要只在电机上找问题,还有驱动器呢

网友C:
看看控制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D:
一定要看清电机铭牌上的参数,在检查下供电回路......

网友E:
用啥驱动的还是直起

网友F:
第一台看上去好像是扭矩控制,没有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