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1):
 根据自己公司要求,需做一台自动灌装米饭的小型机械,市面暂时还没找到。要求是这样的:自动下米【蒸熟的米饭】到设定值就停下来,一个过程结束。尽量减少破坏米饭的形状【不要搅烂或搅碎】。谢谢!

网友A:
米饭放在什么容器里蒸的啊

网友B:
有意思,观看中........

网友C:
第一次听说。
换位思考,把生米放在罐子里蒸熟不就行了?

网友D:
小批量生产,可以把生米放在长条布袋里蒸(就象蒸粽子一样),然后象打硅胶一样往外挤.挤完一袋再换一袋.
如果是大批量工厂型生产,可做大型回转蒸饭机来连续生产:第一工位:清洗回转饭盒,第二工位:定量下米,第三工位~第二十工位(主要是控制时间):隧道型回转蒸饭,第二十一自动出饭(因是定量蒸的只要倒出就行不必经过挤压破坏形状).从清洗,下米到蒸熟装盒是全自动的,无须专人操作.工作效率高,卫生有保障.如果用微波材料做饭盒就可直接用回转蒸饭即采用微波炉的原理蒸饭,可减少锅炉蒸汽设备来降低成本和降低对生产环境的要求.

网友E:
米饭还有什么形状?
用秤判断

网友F:
要做标准化中式快餐吗?

楼主:
有兴趣的朋友去我店里看看,就是做自热米饭。先蒸熟放锅里炒,后往盒子里装。人工装效率太低所以定量是件很头疼的事。。。大家多多指教。。。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53b935b14f38e467eb949b7e8484d77a.htm

网友G:
我认为这个设备需要有三个部分组成

1.装饭的器皿,形状类似于饭勺
2.饭杵,用于将装入碗中的器皿整平
3.传送带,用于将装饭的器皿传送到装饭的设备下面

基本过程是:
  1.当装米饭的大容器检测到熟米饭已经装入时,饭勺开始舀饭,然后转移到传送带方向
  2.当传送带上的传感器检测到饭勺就位时,传动带动作,将装饭的器皿运送到饭勺下面。饭勺下面的传感器检测到位,传送带停止,停2秒钟以后,饭勺开始下降装饭,饭勺回到原位好,饭杵下降,将饭整平,饭杵回到原位,若饭没有装满,重复上述动作,知道饭装满。
 3.饭装满后,传送带启动,进行下一碗的装配。

 欢迎大家对这一话题与我进行讨论

网友H:
参考洗衣粉的包装机

楼主:
问题是重量怎么控制呀?

楼主:
问题是米饭有粘度呀,很难控制呀

网友I(2013-01-20):
市场价值多大呢?大的话我来开发算了。

网友J:
额 ,没看新闻么?高铁上的快餐就是自动包装的,进口的设备

网友K:
 有意思的问题,继续关注。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额 ,没看新闻么?高铁上的快餐就是自动包装的,进口的设备
你在高铁上吃过饭吗?谁说是手动包装的,明显不是电动结果!35块钱一盒的就是机械包装的?

网友M:
这个必须用到 电容式的接近传感器啊,做料位处理

网友N(2013-02-26):
用螺杆输送机构,控制速度和时间对应体积,多简单呀,螺杆对于物质输送中的挤压或剪切是最小的吧

网友N:
如果是纯粹的固体,应该寻求类似螺杆输送粉体的机构;如果是液体带固体的混合物,我们有现成的单螺杆处理,可以参看:www.globalmetech.com/Viscotec.html

网友O:
做饭与其他的物体不一样,开始是水和米经过加温以后变成饭,这个过程有个变化过程,一定是容器内能存水,形成饭后能自动离开容器到运输带上,用各规格切刀分割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