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的问一句

楼主(2009-05-21):
PLC发脉冲指令中,最大的脉冲数是32位数据寄存器的最大值, 我想问一下实际应用中有没有要发的脉冲数会超过32位数据寄存器的最大值的阿,如果有 那超过的部分该怎么办阿?

网友A:
实际中没遇到超过这么大的

网友B:
已经考虑到这种可能,因为脉冲是先计算后发送,因此如果超过,那么不运行并且报错。

楼主:
哦 那如果真的是超过了 就没有办法实现了对吧。 32位的最大数是多少阿?

网友C:
2147483647,应该也就是2的31次方吧

网友D:
呵呵;
16位有可能是会超过;
32位最大有21亿多;

楼主:
谢谢斑竹及各位大虾!

网友E:
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脉冲数
如果超出,可以分两次发吧,或是用脉冲指令,脉冲数设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