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一体化

楼主(2009-05-21):
我想问一下各位:一台线切割机床的X步进电机锁不住如何维修啊

楼主:
各位楼主:线要割机床的微机控制器的图纸有吗

网友A:
锁不住就是驱动板出了问题了。

楼主:
我看了一下,二极管跟8欧姆的电阻是好的,只是有个别的电阻很烫

网友B:
可能是驱动板上的一个固态继电器坏了

楼主:
好像这个信号是通过单板机控制,然而到步进电机去的是先直流24V然后通过是8只三极管差不多的管子,然后通过二极管和电阻到步进电机去的,可有一点想不明白电机上是六根线,为什么电阻有8只呢

网友C(2012-03-14):
朋友们能否说说怎样判断固态继电器的好坏啊,我有一个四十八伏的开关电源,上电正常,上电五六秒就出现故障了。出现故障后电压只有两三伏。我拆开来看没有什么异常啊,我只听见里面有哒哒的响声,我就怀疑是不是固态继电器出现故障了啊。

网友D:
固态续电器应听不见哒哒的声响.

网友E:
你的开关电源有可能是+48V对地漏电,可能是通过某个元器件对地泄电、哒哒声响像是打火所致。打开电源检查一下有无元器件烧焦、打火痕迹,及电容鼓泡现象。
当然也不排除220V输入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