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1):
哪位老大有三菱伺服电机HC-SFS102的编码器和电源接口的端子接线说明书啊?谢谢!

网友A:
到三菱网站上去下载个此电机对应驱动器 MR-J2S 的技术资料集,里面有电源、编码器线的接线图

网友B:
呵呵;编码器的直接用对应的电缆就行了;难道你想自己做这么电缆;
至于电源的线,按颜色分就行了;

楼主:
没有
没有HC-SFS102的啊!电源端子排列倒是一样,编码器插针排列也不一样(不规则排列),而且少几个针脚!因为伺服和电机都是旧的,没有连接线,只好自己做了。

网友A:
HC-SFS52(B)----152(B)这个范围内不是包括HC-SFS102吗?

网友A:
电缆接线图 看13章的详细的图

楼主:
谢谢fumz78!这些看过了,主要是如编码器接头信号配置图,电机上好像在上图中抽掉了几个针一样的布置方式!就按上图排列定义接可以吗?

网友C:
电源的自己做没问题,就是三根线
编码器的最好找代理买一条了

网友A:
就按图中接就可以了
如果是用国产的接头,最好买质量好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