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1):
本人是一名维修电工,想请教各们工控网的师傅,更换二相,三相,五相步进电机要注意那些问题?

网友A:
既然是更换,那就照原装的买好了

楼主:
这个步进电机有技术要求的,一次我换了一只六根线的步进电机换上时好的,装好后就好像有缺相一样,有嗡嗡的响,没有力一样,请教各位给本人一点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步进电机有技术要求的,一次我换了一只六根线的步进电机换上时好的,装好后就好像有缺相一样,有嗡嗡的响,没有力一样,请教各位给本人一点建议
接线有没有错,原来的是几根线的,最好是找跟原装电机一样的,因为电机和驱动器是配套的。

楼主:
六根线的颜色有几根是同色的,你说师傅我该怎么取别呢

网友B:
六根线是两两一组的,用表测一下就区分开了

楼主:
好像它们之间相互通的,阻值也好像一样的,这样很难分

网友C:
相序错了吧
要不就是线圈头尾交叉了

楼主:
我希望各位师傅能教我怎么换步进电机,还有应该注意那些事项呢?现在这方面的书实在少的可怜,要么不切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