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帮我!

楼主(2009-05-21):
我也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是我朋友遇到的!所以想请高手们来帮帮!
 是这样的,我朋友在家里用三菱PLCFX1S做一个小的生产!但是经常烧掉PLC!我个人认为是带的负载太大了!或者是PLC程序问题!大家给点意见吧!你们的经验多!哈哈!
 后来他想看看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就拿来原配的数据线想把程序读出来,和电脑联接!但是又出现问题了!不管用好的PLC还是找来以前烧掉的PLC都读不出来,都是提示,通迅错误!我认为是数据线有问题,就叫他换了一条,换了后还是一样,不得!我真的感觉好奇怪!大家经验多!提提吧,这是怎么回事?我也试过叫他改变端口,还是不得!

网友A:
“但是经常烧掉PLC”,是烧的具体那部分呢?
如果是输出点,要看带的什么负载,通断的频率,PLC是什么输出等综合考虑

通讯不了,有没有换台电脑试下呢,说不定是他电脑有问题

网友B:
还有个问题;
你用的FX1S是日本三菱还是国内仿的?

楼主:
我叫他试试!!!谢谢了!!

网友A:
也有这可能,FX1S仿制的很多,现在还比较严重
仿制的质量肯定比不上原装的

楼主:
我问过他,他说不是仿的!是原装三菱产品!

网友C:
PLC经常烧坏,是不是输出点坏。输出点最好经过中间继电器再到负载元件上。
通讯问题,应该是你电脑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呵呵;原装的三菱一般不会经常烧毁的;
如果是通讯口烧毁,检查外面接的设备;

网友D:
关键是你没讲清楚烧什么地方,如果电源部分坏了,什么事也做不来

网友E:
到底烧得啥

网友F:
烧输出点的话,可以接二极管试试
烧电源的话,检查供电线路

楼主:
不好意思!今天忙事情!烧坏的是输入和主板!

网友C:
FX1N输入点烧坏是有过,我遇到过几次,但主板坏没有过。
查看外部控制部分,有没有不符合PLC接线要求。
还有确定PLC是不是正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今天忙事情!烧坏的是输入和主板!
烧输入,那外接的是一些什么信号,用的什么电源?

网友B:
烧输入及主板一般是输入信号或通讯口外设异常;
或者使用环境差,油污或金属屑进入;

楼主:
谢谢大家,我会把你们说的告诉我朋友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