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1):
现场有一设备主控是S7-400,有不到20个分站,最近一段时间出现BUS错误,BUS线经常闪动,有时是全部,有时是一部分,插头及分站适配器已经基本换一遍了,但仍然有时出现,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情形,请问斑竹及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或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干扰问题啊。看看接地吧

网友B:
是不 是接线没接好?

网友C:
很可能是Profibus总线的信号能量衰减!

如果你的Profibus总线波特率设定为1.5M/S, 推荐Profibus电缆长度200米.

解决方案: 请将Profibus总线波特率降为500K/S, 再继续观察是否会出现"出现BUS错误,BUS线经常闪动"!

楼主:
接地可以基本排除,降低总线波特率试了试,没有出现,但是设备运行效果不好,许多动作不如以前灵活,恢复波特率以后,又出现BUS错误,BUS信号灯又闪动,看样子是能量衰减,不知道是cpu或电源模块有问题。这台设备以有三年了,一直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