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1):
最近做了一个设备,其中用PLC对步进电机进行控制,我们用PC机通过串口(RS232)和PLC通讯(包括三个指令,串口代码分别为01(升),02(降),00(查询状态),控制步进电机的升降,用限位开关进行位置限定,运行过程中出现不稳定的问题,即:连续循环发送指令数次,比如十次,有一次控制失灵,步进电机不动作,有时在此种情况下,有返回状态代码,也有时没有返回状态代码;当在某一指令出现失控时,再连续发送此步指令,可能在几次后重新能够执行指令。

哪位大侠遇到过类似情况,原因是什么,多谢赐教

网友A:
定位指令停止后,要一定时间后才能再次使用的

楼主:
谢谢,可是,我曾经试过在较长的时间间隔进行命令发送,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B:
是不是通讯问题?

楼主:
二十米的线,对于RS232口,可以么

网友C:
232通讯一般是15米

网友D:
232我用过300米,关键看波特率,我们当时用的600bps。我估计还是PLC和步进电机之间的问题。根据楼主的口气看,PLC-PC之间应该是用的成品软件吧,基本不用怀疑。但如果是自己编的,还是要怀疑一下的。
我建议还是参考2楼的建议,如果是连续发那些指令,最好直接算出是多少步,一起发给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