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计算

楼主(2009-05-21):
       关于照明电流的计算,向高手求助。(日光灯测试架)

       总计有300只日光灯(40W),分6层,每层50只灯。问题:

       1、每层50只灯的电流是多大?我算的是18A,对吗?要多大的线?
       2、用单相电,300只灯/12KW,电流又是多大?是110A吗?
       3、计划用三相电源,平均分配,电流是多大呢?我算的37A,对吗?应该用多大的线?

        请即时解答。谢谢!

网友A:
你这是算着玩呢还是做工程呢!

网友B:
好象都不对哦,好好去补补基础知识.

网友C:
1:9A;1.5mm    2:55A;10mm   3:18A;2.5mm  铜线

网友D:
1(9A,2.5MM)2(55A10MM)3(18A4MM)

网友E:
楼主计算的怎么都大了一倍呢,是怎么算的啊

网友F:
如果是镇流器日光灯 还要加镇流器功率[8瓦]

网友G:
实测一下最清楚,有时计算的和使用时并不太一致

网友H:
能不能把技术公式写下 下次可以 学下

网友I:
白炽灯是纯电阻电路好计算,日光灯好像不是,没注意灯 上标没标电流。

楼主:
谢谢!回答的人不少啊,但没有实在的意见。

          单相的算法,我用的公式是:P=UICOS¢,COS¢=0.5.
          三相的算法, 公式:   P=√3UICOS¢.

           这是一项要做的工程,上面的算法对吗?

网友J:
你的计算公式和方法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功率因数这么低?即使是电感式的镇流器也不应该这么低呀(这是电流过大的原因)?无论如何应该提高功率因数,否则增加无功功率带来的线路损耗,增加单位变压器负担!

网友A:
别忘了加点补偿
日光灯的负载

网友K:
白识灯不是纯电阻电路,只有直流纯电阻电路才能套用这个公式。I=U/R
9楼不要弄错了

网友L:
我都是大约多少电流`~用多大的线``我很少去那样算哦 ```

网友M:
在单相电路中一个千瓦对应的电流大约是4.5A

网友N:
电线选2.5BV线(大的好不烧线)
现在的整流器的功率因数大致在0.95左右你选的太小了

网友O:
看来基础都不会哦

网友P:
单相的话
总电流为54.54A
铜线VV的要10平方的就可以了
要是 三相的话那YJV的只要2.5平方

网友Q:
要看是电子起辉的还是镇流器的这设计到功率因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