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1):
我做的是一个外墙清洗机,西站要用plc控制清洗机构的下降高度
我的方法是在吊绳下降的滑轮上装一个光电传感器,滑轮每转一圈就给计数器一个信号,计数器计数一次;但是不同的楼层我需要控制下降不同的高度,
请问我可以直接改变plc的计数器的计数次数来控制它的下降高度吗?

网友A:
呵呵;
C28P是OMRON 20年前的产品了;

网友B:
现在已经停产了,换CPM1A的吧。

楼主:
换CPM1A也可以啊~但是请问我的问题可以解决吗?
我是新手啊
才学plc 1天

网友C:
你用什么机器不重要,最新机器CP1E,价格最优。
关键是搞明白原理和要求,
“请问我可以直接改变plc的计数器的计数次数来控制它的下降高度吗?“
思路是对的,继续下去必然成功。

网友D:
20年前的产品还在用,质量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机器不重要,最新机器CP1E,价格最优。
关键是搞明白原理和要求,
“请问我可以直接改变plc的计数器的计数次数来控制它的下降高度吗?“
思路是对的,继续下去必然成功。
可行?

楼主:
哪请问5喽我要怎么才能改变计数器的计数次数呢?
就是直接在梯形图里面把计数次数改成要求的次数,这样可行吗?

网友E:
方法很多,不知道你的设备情况不好说

网友A:
呵呵;C28P的型号你要想改计数值可不太容易;
用新型的计数设定值通过外接文本或触摸屏可以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C28P的型号你要想改计数值可不太容易;
用新型的计数设定值通过外接文本或触摸屏可以更改;
就是想通过外接文本改呢 用的是CPM1A的PLC

网友A:
文本可以改变计数器的设定值;

网友C:
哈哈 你可以看看上世纪8,90年代电梯改造,那时有几个用到“文本”器?不是照样将电梯控制的很好,而其现在还工作好好的。

网友F:
就是想通过外接文本改呢 用的是CPM1A的PLC
这比较容易了 做好画面 连线 参数正确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A:
呵呵;接文本还是用CPM2A的吧;自带RS232口的;

网友C:
楼主晕了,想想再决定用什么。要不----干脆用葫芦(电的)------现在好多擦外墙的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