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

楼主(2009-05-21):
这个编程是关于步进电机的 编程使步进电机控制的机械在圆形工件上钻孔  工件固定 机械手固定 工件旋转一定角度 机械手落下 旋转靠步进电机驱动。编程使其隔点加工
有人能提供大概思路吗?

网友A:
先确定你要转多少角度,然后选择电机,保证整数脉冲的精度

网友B:
有时走的位置和设置的脉冲数不一样是什么问题

楼主:
谢了
问下 隔电焊接的编程 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C:
首先要确定步进电机的步距角,可以将一个脉冲设置一个步距角。加一个计数器,需要多少角度,计数器计数个数就设置为多少。不过这样做以后不方便修改转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