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1):
都是喜新厌旧惹的祸,原来安装的7.0全部功能都能正常使用,看见8.52e后立马删除,安装了新版本,能够建立工程但逻辑测试无法启动。。。。恢复7.0也是无法使用,求高手解答先行谢过。

网友A:
逻辑测试?那不就是GX Simulator的功能嘛~~

重新安装GX Simulator就可以了。

楼主:
GX Simulator这个在那个目录下啊,麻烦再介绍仔细点,我是菜鸟。

楼主:
cvlsam大哥我弄懂了,哈哈原来这么简单。还要多学啊。。汗一个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如果你非要装8.52.有二个办法
1.清注册表,这要对电脑操作系统非常之内行者才行。把所有的相关注册表全部清掉
2.重装操作系统,这个比注册表简单一些,但麻烦会更多一些

网友C:
以前我的就是,第一次,都装好的的,能领导真,可当时我不知道仿真是如何用,试过能仿真,当时没在意,后来看到一新版本,也如楼主一样,删了重装,到现在都还没装好仿真,郁闷之极!!我的编程是8.26的,装了个仿真可是还是不能用,装了删删了装烦死人了,就是没搞好,以前也清过注册表,现又重装,还是不行,我这个是8.26,不知为何?

网友D:
你的编程软件是新版的,仿真软件要重新安装的
编程与仿真是两个软件的

网友E:
逻辑测试需要安装仿真软件?也就是说要重新安装GX Simulator

网友C:
不知道8.26的这个版本要配哪个仿真才可以用,我早两天也装过一个仿真,但还是仿真不了

网友F:
我以前都是用7.0,上个月安装8.34。但次次打开软件都是工程初始化失败。重装系统后,直接将软件装在C盘就正常使用了。有空可以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8.26的这个版本要配哪个仿真才可以用,我早两天也装过一个仿真,但还是仿真不了
仿真版本没有特别的要求,6.0中文版的,或是7.11M英文版的都可以,你的不能仿真应该是你的系统出了问题

网友H:
有谁知道8.34的序列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有谁知道8.34的序列号
序列号很多,用以前低版本时的序列号也可以,或是触摸屏软件用的号也可以,这个和8.34版本没关系
570-986818410,这个是网上常出现的一个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