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问题,需要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2009-05-21):
有个事情麻烦大家帮帮忙,大家看这台炮后方黑色的箱子(第三张图更明显)就是无线接收器和电池,原来这部分是两个内六角螺丝在固定,我们现在打算把这部分改造成可拆卸式的,也就是需要把这部分改成带扣的插槽,然后下面的线改成防水的航空插头,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北京哪里有能做这种小设计的?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将包含顺序控制继电器指令的程序(程序正确,经过STEP7编译通过),用S7-200仿真软件来仿真,可以导入仿真软件,运行CPU时会报错,会报错,不可以运行.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晕,什么跟什么啊,这是不是顺水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包含顺序控制继电器指令的程序(程序正确,经过STEP7编译通过),用S7-200仿真软件来仿真,可以导入仿真软件,运行CPU时会报错,会报错,不可以运行.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非常认同

网友C:
这是什么炮啊,没看出来

网友D:
不好意思我也没有看懂

网友E:
你的图好像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F:
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G:
改造成可拆卸式的你可以在可拆卸的地方加一个滑道。

网友H:
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I:
这是不是消防用的高压水炮?

网友J(2009-06-23):
这是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