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05-21):
最近发现标机的触摸屏进不了系统了,只是看到开机画面了,接着就是一大堆的英文,又看不懂,请教各位大侠们,分析下什么问题了

网友A:
联系厂商吧

网友B:
想解决问题,那也要说详细些啊,什么厂家的屏呢?
一大堆英文大概是什么内容呢?

网友C:
一般就是提示HMI和PLC没有正常通讯。检查通讯电缆和通讯参数是否改动。

网友D:
系统乱了?

网友E:
一种可能是通讯错误!
还有就是屏的故障,送去维修!

网友F:
把屏的品牌\型号先讲一下;

网友G:
触摸屏幕的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H:
提的是什么问题,看的人什么信息都没有,怎么解决问题啊,以后这种问题不用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