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步进程式

楼主(2009-05-21):
这就是我写的上式程式
从A的B,X0为启动开关,X7为原点开关,不足之处请指点,谢谢!!我是看资料上自已试编的,又没有东西可实验,所以只好又来请教您了.假如我那两个MOV K2000 D8146与MOV K100 D8148不传送,不做这两个指令,就是去掉不要,可以么?
如果步进电机以600转每分钟的速度运行,步距角为1.8度,脉冲量为0.1MM/步,从A至B距离是1000MM, 那么我下式中D0是不是设定为10KHZ,D1为2000HZ?

我不知道上式中程式怎么样,师傅们多指点啊,步进电机以600转每分钟的速度运行,步距角为1.8度,脉冲量为0.01MM/步,从A至B距离是1000MM,

要求,要有手动与自动,手动时,按第一个开关,工作台从A一B点停止,再按第二个开关,工作台从B一A点停止,再按第三个开关,工作台从A到B到A一个循环停止.自动时A到B点连续循环.

哪位师傅写过这样的程式么,能帮俺写写么,让俺学学,谢谢!!

楼主:
忘了上传图片,呵呵

网友A:
D8146,D8148是设定最高速度,和加减速时间,可以不用写这两条指令,不写时,他们是有默认的值的
定位指令中D0是地址,单位不是你上面写的HZ,D1是频率,需要600转/分,就可以算出一秒钟是10转,根据步距角为1.8度可以算出1转需要多少脉冲,再乘以10就是频率了,频率是2000HZ。

楼主:
楼上的师傅,您能帮我写写上面所说的程式么?谢谢!

网友B: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还要自己连机试验的,不然别人说的自己体会不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