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1):
我厂子用的是西门子的变频器,但是没有使用的时候还会出错,显示错误IDF0002( 好像是这个)。型号好像是M440的。有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F0002对于MM440而言好像是过电压了(直流母线),这寨变频器的应用里是一个常见的故障。想必怎么处理或什么原因都应该是清楚的了吧?

网友B:
这位大哥不要总是好像好像好不好呢?说得明白确切一点,会有很多大侠帮你的!

网友C:
他的描述不是很确定的样子,无法解决哟,

网友D:
变频器的型号是很重要的,不能说好象的。

网友E:
引起过电压跳闸的主要原因:(1)电源电压过高;(2)降速时间设定太短;(3)降速过程中再生制动的放电单元工作不理想,包括来不及放电(应增加外接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和放电支路发生故障,实际并不放电。

网友F:
如果是在没有使用的情况下报错,可能是你们的供电电压太高了

网友G:
增加减速斜坡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是西门子440之类的变频器,里面有个参数,是设置电源电压的,误差超过20V,就会莫名其妙的报警了。

网友H:
加制动电阻,mm440是垃圾货。

网友D:
MM440我们用过不少,质量比较满意。
我们用在铁厂的上料小车、石灰窑的上料小车上,这些都是比较考验变频器质量的应用。
在水平传动的皮带上也用过,这个比较容易了,随便一个变频器就行,用440有些大材小用了,但440的质量比较可靠,我还是选了MM440。

网友I:
加减速时间调整好了吗

网友J:
增加制动电阻就OK了。

网友K:
加减速时间适当,也有可能不是这方面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变频器自己出来问题

网友L:
又是西门子

网友M:
对,加减速时间。。。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