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行信号检测

楼主(2009-05-21):
最近有关于电梯方面的问题,一般电梯上下行检测信号是用什么来做的比较好,方向编码器还是别的什么新检测技术?

网友A:
编码器/ 多个接近开关/ 电机正反转 都可以啊

网友B:
绝对性编码器,冗余配置。

网友C:
一般都是接近来开的离开顺序,这样可以节省成本资源,因电梯楼层间,各层本就有这相应的接近开关在定位

网友D:
接近开关就可以了啊

楼主:
恢复
引用 网友B:
绝对性编码器,冗余配置。

能不能稍微说的详细点啊,用接近开关好像可靠度不高

网友E:
编码器用高速计数器计数,定位相当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