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2):
我遇到一个设备,PLC控制6台步进电机,距离比较远有20米。如果不考虑使用通讯的话,如何做保证步进电机工作正常。哪位高手知道并且做过麻烦告知!plc到步进电机驱动器最远距离可以到多少?步进驱动器到步进电机最远距离可以多少?谢谢!

网友A:
集电极、差动发脉冲的,都达不到20米

网友B:
1台PLC控制6台?
不行可以分成几台小的PLC分别控制;

网友C:
一台是分时控制的吧,好像 plc只有yo,y1可以发脉冲

网友D:
我做过plc到步进电机驱动器最远距离可以10米,步进驱动器到步进电机最远距离也有10多米,用抗干扰强的双绞线电缆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E:
把驱动器离PLC近点,驱动器和电机可以远一点的

网友F:
一般15米是极限了吧,20米有点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