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2):
一款三菱伺服变频器的控制板当中使用了三个较大的芯片,一个NEC32位的微处理器,一个SPANSION公司的4M缓存,还有一个芯片查不到,MELSERVO MGA025A 0712 AC08257 这个是芯片表面的标识,是个208PIN的,这个4M缓存和三菱芯片直接通过A口相连16位,和NEC处理器D口通过一个电阻相连16位。
问题一:这个三菱芯片是什么,查不到。
问题二:这个4M的缓存A口只能输入不能输出,D口I/O功能也和NCE,三菱芯片同时连接。它跟NEC和三菱两个芯片同时连接的作用是什么?难道只是两个芯片之间用于存储临时数据的吗?是的话,有这个必要吗?
     谢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呵呵;有的芯片是专用的;

网友B:
能达到芯片级的维修,那是很厉害的了
这个没有三菱的内部资料就比较难了

网友A:
有的是三菱内部使用的,你在外面可能是找不到也买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