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

楼主(2009-05-22):
比例阀在0信号输入的时候,是不是出口处于堵死状态?还有 比例阀是减压阀么,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对的,无信号输入时,处于关闭状态。
比例阀是控制流量,压力系统的大小比列。
减压阀是一个局部阻力可以变化的节流元件。

网友B:
能结合具体用途说说二者的区别吗,谢谢

网友C:
     楼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想在这里的朋友应该基本上都是电工,关于液压的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的明白,要想了解液压,首先要搞清压力和流量这两个名词的含意,这里我就不说了,我在这里只说一点,流量的大小可控制油缸的快慢,压力的大小可以控制油缸的推动的重量,但压力和流量又是相浮相沉的,
     比例阀一般是不会关死的,它应该基本上都有一个初始值,它在系统中起速度调定作用,
     减压阀是调定系统油压压力的,

网友A:
比例阀利用输入电流,,控制整个油路的流量,压力大小,无段式控制。
减压阀是一种自动降低管路工作压力,将阀前管路高压减少至阀后管路所需的低压要求。

网友D:
我用过SMC的电子比例阀,通过DA输出4~20ma的电流控制压力大小。

网友E:
是不一样的,首先,比例阀是靠模拟量来控制,而减压阀是靠开关量来控制,当然也有手动的减压阀;其次,工作的原理不同,比例阀是用在需要有调节的场合,减压阀只是单纯的实现减压的目的;另外,价格上也不一样,一般情况下,比例阀的价格要比减减阀的价格要高;最后工作的场合也有所区别,比例阀要求的液压油的纯度是比较的高的。

网友F:
比例阀是用来调节流量大小的,不是减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