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2):
这里有14台200KW的电焊机,想做补偿柜,求助大虾们,怎么计算,选多大的电容器啊?

网友A:
电焊机的功率因数是多少啊 ?要补到多少啊?

网友B:
计算出所有电焊机正常工作时的有功功率,再乘以补偿前后两个功率因数角正切值的差就是补偿的电容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