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2):
现在有接触到称重模块,但对这块的程序不懂,想找个小程序学习下,就简单点的,比如配料型的,达到一定的重量关阀门,自动开关阀门,高手门帮帮忙了,写点小程序学习下,再此感谢了 或有程序的邮箱给我 pgl100@126.com 三菱的

网友A:
没用到称重模块,不知你的重量是通过什么器件将重量转为什么信号输入到称重模块,估计称重模块也是接收模拟信号,然后转为数字信号给PLC吧.跟A/D模块也差不了很多吧

网友B:
高手指点

网友C:
三菱的PLC 没有专用的称重模块,但可以这样做,就是称重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接变送器,变送器再接AD就可以了,要不就用称重仪表与PLC通讯也行

网友D:
如果用电子称的话,可以把数码显示的重量引入PLC(BCD转二进制)再计算,用比较数据控制PLC输出来驱动阀门的开闭.如果用称量传感器的话,可以用AD输入.

网友E:
同意3楼,用称重传感器+AD

网友F:
SIEMENS有专用的称重模块;
用三菱只有通过模拟量来实现;

网友G:
楼上说的对,西门子有称重的模块,不过你如果嫌价格贵,可以用变送器加A/D转换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SIEMENS有专用的称重模块;
用三菱只有通过模拟量来实现;
学习了,SIEMENS有专用的称重模块,第一次知道

网友I(2013-09-12):
现在除了有西门子专用的称重模块。也有一些称重模块可以直接跟S7-200plc进行通讯。http://www.east-rocket.com/home/product/?termdataid=8F500ACF-5E34-4CDE-9FEE-AD8253308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