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2):
就是这样的计数器我该怎么样接啊?是用什么电器来控制它呀?
人生路上,总有一片天空为你停留,无论结果如何,都要珍惜这份珍贵的感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这样美好的回忆。我真诚祝愿每位朋友幸福快乐每一天!

网友A:
没有其它图或是说明了吗?
1到5,8到13应该还有说明的吧

网友B:
8~13是空端子;

1、2、5就是输入端;

网友C:
应该是1 或2 和4接传感器
8到13可能是输出接点了
公共点  常开和常闭点

网友D:
6,7接电源。
1,2输入信号,你可以接任意一个。
5用来复位

网友E:
这上面不是写的有吗

网友C:
要是想控制的话就必须找出输出接点

网友F:
6,7接电源。
1,2输入
5是复位

网友B:
详细接线图如下:

网友B:
上面是CT6Y的型号,是带输出的;
而CT6Y-I的型号只能计时或计数,不带输出控制的;

网友B:
如果你要控制的话,应当用CT6Y或CT6Y-2P(2段输出)的型号,而不是你买的这种CT6Y-I;

楼主:
图片
这个就是计数器的上面,他的接线端口只有7个,其中6-7是电源,其他的怎么接,该怎样用电器元件来控制他?谢谢!
人生路上,总有一片天空为你停留,无论结果如何,都要珍惜这份珍贵的感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这样美好的回忆。我真诚祝愿每位朋友幸福快乐每一天!

楼主:
图片
这个
人生路上,总有一片天空为你停留,无论结果如何,都要珍惜这份珍贵的感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这样美好的回忆。我真诚祝愿每位朋友幸福快乐每一天!

网友B:
不是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你买的这种CT6Y-I没有输出;

网友C:
看来楼主的确是行外

楼主:
是别人买的,他让我帮他安装上去!可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搞!求高手指点!
人生路上,总有一片天空为你停留,无论结果如何,都要珍惜这份珍贵的感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这样美好的回忆。我真诚祝愿每位朋友幸福快乐每一天!

网友B:
型号买错了;
重新买或换个回来再说;

网友G:
编码器的两根输出线接到1、2上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那其他的345要接吗?
人生路上,总有一片天空为你停留,无论结果如何,都要珍惜这份珍贵的感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这样美好的回忆。我真诚祝愿每位朋友幸福快乐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