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2):
X0有不断的信号输入,我想取出每一个信号之间的时间长度并保存在数据存储器中。谢谢各位大侠哦!

网友A:
输入的时间大概有多长,要求的精度高不高

楼主:
大概0.5-2.0S 精度0.1S左右吧

网友B:
你可以用X1动作时给一个信号PLC,通过一个地址把信号传给人机,从人机上显示X1动作的时间。人机上用“历史数据”来做,只要X1动作,人机上就可以显示具体时间。具体间隔时间,看人机上面就清楚了。

网友A:
简单试了下,这个程序可以做到
把M改成你的外部输入X,这样做数据多了,就要考虑复位了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大哥了,我先去试哦!
开心哦!

楼主:
想问下这个存在数据存储器中的是不是累计的时间啊!我想要每一个周期的时间.

网友C:
用最短的系统时间驱动计数器(如0.01秒)来计算X的接通时间和断开时间.把这两个数据MOV到寄存器去并不断刷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下这个存在数据存储器中的是不是累计的时间啊!我想要每一个周期的时间.
存放的是每一次计时的时间,不是累计的时间

这程序只是基本实现你的要求
你还可以完善下,比如用楼上讲的单位更小的计时器,根据实际需要加入其它条件

网友D:
FX2N的累计的定时器功能;

网友E:
定时器功能没想到,又学习了

网友F:
可以选相应的记数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