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2):
三菱A900got系列用的通讯板A9GT-RS2,即能连plc,又能连电脑吗?

好像A9GT-RS2带的串口只能连plc吧,触摸屏上自带的那个串口才能连电脑吧

请教各位同行了

网友A:
对于A900来说,其自身带有232口能连接电脑,但此口不能连接PLC,要和电脑通讯用这口就可以,要连接PLC只能扩展通讯板

现在的A900的升级产品GT15系列自身带的232口,就可以连接电脑也可以连接PLC

网友B:
没错;
A900上自带的RS232是与电脑连的;
通讯板A9GT只能与PLC通讯,不能连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