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2):
有谁可以帮我做个用三菱FX2NPLC控制松下伺服马达,要求马达走四个位置,再返回,梯形图发到qiudageisme@163.com.谢谢

网友A:
呵呵,要完整的程序,还是先自已试着做吧,用脉冲指令PLSY等做了
走一步会就可以走出几步的

FX2N控制伺服不是最好的方法,FX2N没有定位指令,只能用脉冲指令做

网友B:
可以用FX2N-1PG做呀,挺简单的。

网友A:
用FX2N-1PG成本就高了,还是选个FX1S或是FX1N的比较好

网友C:
呵呵;
一个1PG的模块就足够买一台FX1S的PLC了;

网友D:
用三菱FX2N-20GM 做,用SW05-FXVPS软件做相关参数修整调试即可达到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三菱FX2N-20GM 做,用SW05-FXVPS软件做相关参数修整调试即可达到目的
应该没必要用到20GM吧

网友A:
加20GM成本就高了,如果同时想用浮点运算,那就可以用FX3U或是FX3G的

网友F:
要的太直接了,估计给钱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