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楼主(2009-05-22):
普通数字型万用表的交流1000V量程最高能测量多高电压

网友A:
怎么你的表有所不同吗?量程不就是最大限度吗?

网友B:
竟然量程是1000,那最高就是1000

网友C:
你都知道最高1000V量程,肯定是低于这个数。

网友D:
量程是1000,最高就是1000

网友E:
应该低于一千

网友F:
最好不超过最大量程的80%,也就是800V,因为在越靠近最大量程万用表手大电压影响越明显。经常用万用表的最大量程对表的使用寿命也有影响的。

网友G:
不要超量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