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精度

楼主(2009-05-22):
数控机床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理解

网友A:
重复定位
你手头如果有机床机械说明书,对照一下参数表,就明白了。

也可以用百分表+编个重复到某一点的程序来测试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B:
简单来说定位精度就是每个轴要求确定到一个固定位置是的精度误差;
重复定位精度就是多次确定到一个固定位置时的精度误差。
自己的理解,你参考一下。

网友C:
一般重复精度都很高的,定位精度与丝杠间隙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