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2):
本人是从事条码设备的销售,目前有客户需求一个简易的控制设备具体要求是这样的:
前提:客户的产品有包装(一种产品的条码和对应包装盒上的条码是相同的)都是有条码。
问题所在:因为工作人员经常会A产品包装到B商品的包装盒里。
需要解决的问题:让工作在包装的时候不要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
我提出的方式是:用条码扫描枪来产品和包装盒上的条码(包装前)然后再进行包装。如果第一次扫描的条码和第二次扫描的条码是相同的话,那么工作人员将这两者包装在一起。如果第一次和第二次扫描的条码不一样,那么通过一个设备来提示(比如说,亮灯,,声音等等---)说明包装错了。
 但是我不知道具体用什么东西,怎么样来操作,,,会不会设计到软件编程,然后怎么编。。。
        请大侠指定一下。。也行以后我们还可以建立合作。。谢谢

                                     我QQ:982018501

网友A:
按照你上面的说的功能,要用到软件编程的
条形码可以和PLC建立通讯,把信息读到PLC中,这样比较可以在PLC中进行

网友B:
楼主可以采用西门子S7-226PLC和unitMAT扩展模块。PLC通过自由通讯采集扫描枪的条码数据后发送到上位机的组态软件(WINCC6.0)存储、比较和保存,然后发送信号给PLC报警或者指示灯都OK。

网友C:
楼主可以采用夏普PLC  JW-50CUH和JW-10SU条码设备通信模块,JW-10SU采集扫描枪的条码数据进行比较,等于就是正常品,不等于就输出报警或者指示灯。

网友D:
既然是简易,肯定是在成本控制上有要求!  我们公司有此种检测设备,<已申请专利> 不知道楼主有兴趣不?

楼主:
楼上的,可加我Q。

网友E:
用个简单的PLC是可以的,要有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