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绝缘

楼主(2009-05-22):
6000V和10000V电压等级的高压电机各用多少伏摇表?绝缘各应是多少

网友A:
使用2500v兆欧表就可以了,一般经验值在300兆欧以上就没有问题。如果低于这个值,就要考虑电动机是否受潮,就要采用烘干处理了。(一般电动机内部都带有加热烘干设备)另外在测量时摇表要以每分钟120转的速度摇1分钟以上,因为电动机有一个吸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