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2):
采用ABBACS800-1变频器的直接转矩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机空载,给定转矩为0.00%时,电机出现反转现象,而且转速可以达到约200r/min,若给定转矩为0.1%时,则出现电机抖动现象。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说实在的,没用过这个。
小声的问一下,电机是空载吗(就是电电机和什么负载都没连接)?如果是的话,你这个变频器是否和电机之间做过辨识(不知道ABB怎么称呼这个,西门子有时也叫优化)?
顺便帮你顶一次,直接置顶怕别人有意见,我也想知道DTC的使用效果怎么样,和矢量控制比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用ABBACS800-1变频器的直接转矩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机空载,给定转矩为0.00%时,电机出现反转现象,而且转速可以达到约200r/min,若给定转矩为0.1%时,则出现电机抖动现象。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_^,直接转矩控制的。你是采用的转矩控制吗?如果是,那给定大于0以后是否正常呢?我指的是避开0区附近,比如给定1%,是否正常呢?如果是,那就对0给定加正补偿试试看。

楼主:
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说实在的,没用过这个。
小声的问一下,电机是空载吗(就是电电机和什么负载都没连接)?如果是的话,你这个变频器是否和电机之间做过辨识(不知道ABB怎么称呼这个,西门子有时也叫优化)?
顺便帮你顶一次,直接置顶怕别人有意见,我也想知道DTC的使用效果怎么样,和矢量控制比有什么优缺点。
电机是空载的,每次都做辨识。但变频器装光电编码器,询问了一下ABB的技术人员,他们说可能跟这有关。只知道速度控制的话,没有光编的话,可能在0速附近出现抖动现象。但出这种情况,我还不太清楚 。我也是初次使用直接转矩控制。

网友C:
这个实现起来比较麻烦
转矩控制下,给定转矩应是一个较小的转矩值

网友D:
与现场控制的设备有关系(起重、水泵、风机),编码器进变频器还是进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