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3):
紧急求教,如何利用OMRON CP1L读出脉冲型涡轮流量计的实际工作值?
各位兄弟姐妹们,你们好!我对OMRON的PLC用得比较少,特此请教各位!
再一次致以深深地感激!
我爱你们!

网友A:
接收脉冲,应该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B:
可以在设置里将0口设置成高速口,再用计数指令读取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想读出涡轮流量计的脉冲?还是所对应的流量?如果是脉冲直接用高速计数器0和1,用PRV指令,就可以读到.如果是对应的流量,则还需要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