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3):
大家好啊,请问440V,3相,60HZ的电源是怎么样的,有人知道吗,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话,线电流和相电流,怎么算,感谢!!!

网友A:
那你得知道电机功率啊

网友B:
好像也应该是功率除以电压除以1.732吧

网友C:
计算方法与50HZ,380v是一样的,因为电气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电动机的转速不一样了。

网友D:
电机线圈的电压要符合440V,转速则按60Hz计算.电流还是一样计算(电压/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