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3):
安川G7用脉冲序列控制频率该怎样作,我用PLC发送脉冲控制变频器的速度,有哪位用过吗,求教啦

网友A:
变频器是有个接收脉冲的功能,我也是只看到过介绍,没有真正用过,谁用过的来说一下吧,学习一下,顶一个

网友B:
没用过安川,但既然有PLC了,用485控制不是要简单的多啊。
伺服电机驱动器倒是有不少是接收脉冲的,但变频器上有这个我还是头次听说,对安川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