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3):
PLC与驱动器的共阴极和共阳极的接法的区别??

网友A:
呵呵;
应当是晶体管输出的PLC,有PNP及NPN型的分别;

网友B:
什么驱动器?
步进和伺服驱动器没有什么共阴共阳的说法,脉冲电压信号都是-5V,(我所见都是这样的,不代表绝对)。
PLC也是要用NPN输出的。

网友C:
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根据PLC本身或传感器来的

网友D:
有的PLC只能共阴极,而有的两种都可以用。主要看你实际中的需要。

网友E:
这得看实际情况

网友F:
只要电路不“打架”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