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3):
请问论坛里的高手们,一般变频器只能接收一路光码盘的输入脉冲信号(A、B、Z),而且一般光码盘的输出脉冲的占空比是50%,这是对普通电机来说的。

    现在我用变频器控制的是一个双转子电机,外转子上是有绕组的,内转子表面是永磁体,给外转子绕组通电就会使内外转子往相反的方向转动。对双转子的控制目标是通过变频器变电流频率来控制内外转子的相对转速(因为方向相反,所以相对转速n=n内+n外),现在我要用两个光码盘来分别测内外转子的转速,从而产生两路脉冲信号(f1、f2)。因为数字量不好实时相加,所以把这两路脉冲信号各自经过频压(F/U)转换成两路模拟电压U1、U2,然后经过同相加法运算放大器得到一个模拟电压和U,这个模拟电压和(U=U1+U2)信号再经过压频(U/F)转换成一路矩形脉冲信号(f=f1+f2,f是实时变化的,只要频压转换模块和压频转换模块选用适当的外围元件参数可以实现这个频率加法关系,也就对应了转速关系n=n内+n外)。现在的问题就是,经过压频转换的矩形脉冲信号f的占空比不再是50%,这样的信号能输出到变频器的A端子吗?

   不行的话,能否把这个矩形脉冲信号接到单片机的计数器或者外部中断口,通过相关占空比的编程,然后再通过具有PWM功能的I/O口输出频率为f(f是不断变化的)的占空比固定为50%的矩形脉冲信号?最后把这个占空比为50%的矩形脉冲信号输到变频器做相对转速反馈。

----------总体的想法就是把双转子电机通过计算相对转速来看成一个普通的电机,然后把体现这个转速差的脉冲信号输入到变频器。

网友A:
变频器接收脉冲信号?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很有趣。值得关注。不过你的处理方法太繁琐了,这样即使变频器能够接受这样的转速信号,那实际转速的实时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先是F/V,然后加法运算,再然后V/F。太烦太慢了。而且,一般的变频器接受的编码器信号是双向的。单向的很少有应用。

推荐采用模拟信号直接进变频器的速度实际值反馈端,采用模拟反馈就可以了。

楼主:
3楼的朋友是说将相加后的模拟电压输到变频器的速度实际值反馈端?我上面说的是将第一个光码盘的A相和第二个光码盘的A相经过我前面所说的方法来得到第一个合成频率的脉冲信号A'。然后同样将第一个光码盘的B相和第二个光码盘的B相经过我前面所说的方法来得到第二个合成频率的脉冲信号B'。因为第一个光码盘的A、B相和第二个光码盘的A、B相都是相位差为90度,假设U/f和f/U转换模块转换速度几乎一样快的话,那A’和B’应该也是相位差为90度的两路同频方波脉冲,可以看成是一个光码盘的A、B相吧?

网友C:
说说我的观点:
1.楼主的方法用到PWM,这个本身就不能保证50%的占空率了。
2.方法确实如任老师所说的,太繁琐了。
我对这个电机不熟悉,所以假设前面还用楼主的方法,用两个增量编码器,后面我说个简单方法,造价和你的方案比应该不会高。你用一个西门子的200PLC,用200接收这两个增量编码器的脉冲,在PLC里面运算(这个对PLC来说是小菜一碟),然后用200的PTO(高速脉冲输出,占空比是50%)来输出给变频器的编码器板。如果你的变频器需要A、B两相,可以用变频器的另外一个DO点来模拟。
千万记得200要选DC/DC/DC型的,就是晶体管(实际200是用的FET输出的,否则没有这些脉冲功能(继电器的速度你总知道多慢吧,还有寿命问题)。
另外,变频器也不是要求很严格的50%占空比,差不多就可以的。

网友D:
一、如果用编码器等数字设备的话应该用PLC等数字设备来处理.一般PLC允许两路编码器输入(每转脉冲数不能选得太高,不要超过PLC单路上限的一半).最后到变频器可以用PWM输出(通过简单的阻容转换可驱动0~5V或0~10V的变频器输入).至于PWM输出,PLC输出PWM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都是可以设定的(0%~100%,但极端情况下就无信号或成直流信号了,所以一般取5%~90%的占空比)
二、如果采用模拟量的话,就直接用转速表或测速发电机,把两台测速发电机顺接(两电压相加)或反接(两电压相减)后的信号送去驱动变频器.这样比楼主的数字量转模拟量再运算再输出要精度高得多.

网友B:
嗯,楼上两位大侠的回复很精彩。值得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