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3):
各位高手,小弟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
目的:结合PLC和触摸屏及相关硬件构建一个控制系统,实现小功率电机的变频调速。触摸屏作为人机交互界面显示运行参数、发出调速指令,PLC实现转速采集、输出控制参数,变频器输出实现电机的调速。
PLC是三菱FX2N-80MR,变频器是三菱FR-S520S-0.4K-CHR,触摸屏是三菱F940GOT-SWD-C,控制的电机是三相异步电动机。
调速可以分两种:多段调速和无级调速。
PLC 与变频器的通信程序设计 ,通过控制 PLC输出寄存器的高低电平 ,来设置变频器 RH、RM、 RL 的控制组合方式 ,通过对输出电平的控制实现对电机的多段速调速输出 ;在无级调速中 ,用模拟量做,PLC响应触摸屏的按键动作 ,PLC输出接FX2N-D/A进行数模转换,输出电压信号,这里我选用0~5V的,从而控制电机的转速 ,以达到对电机实现无级调速的目的。
触摸屏和多段调速的程序我已经编出来了,无极调速我只把D/A模块的驱动照着手册上编入了,下载到PLC后,我在触摸屏上按正转键,电机就转动了,相应的频率也显示在变频器上。我不小心把把D/A模块上的增益和偏置调动了,电压的范围被调到-0.7V到4.7V,而且我发现可以通过调增益和偏置可以实现无极调速。我想请问各位师傅,怎么恢复D/A的出厂设置?我是个初学者,希望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呵呵;
你用的D/A模块是FX2N-2DA还是4DA ?

网友A:
2DA硬件上有4个小旋钮;
分别对应CH1 OFFSET\ CH1 GAIN;CH2 \OFFSET\ CH2 GAIN;

楼主:
恩,是的。我调了啊,用万用表测电压范围到了-0.7~4.7了?出厂设置是怎么样的啊 ?
手册上不是说反复交替调整增益值和偏置值,知道后的稳定的数值?这里稳定的数值是指什么啊?

网友A:
用万用表电压档;
PLC数值输出为0,调节CH1OFFSET,直到电压为0就可以;
GAIN也是同样的方法;

楼主:
恩。是不是在触摸屏上输入0HZ啊?

网友A:
就是你在D/A程序中转换对应的那个数值寄存器;
如果HMI上对应是这个寄存器的话,可以在HMI上操作;
否则还是先不用HMI;直接在电脑上对程序中对应寄存器赋值;

网友A:
比如你指令中是把D100  D101做为CH1及CH2的转换值;
就把D100赋值0,调CH1 OFFSET;  把D100赋值4000,调CH1 GAIN;
D101也一样;

楼主:
问您个问题,如果我在触摸屏上输入30HZ的话,在PLC程序编程中,将这个数送入一个寄存器D中,PLC能将30转换为二进制的数么?PLC 里面应该都是些二进制的数进行通讯处理吧?

网友A:
不用管二进制;
你只要输入十进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