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3):
请教下各位?之前看到一个案例.意思是在流水线的开始处有三个感应器竖放X1 X2 X3三个感应器,来检测物体的大 中 小.之后过流水线.到X4处时驱动Y1来分开大的物体.到X5处时驱动Y2分开中物体.到X6处时驱动Y3来分开小物体.这个不知怎样才能实现.我刚学三菱的PLC用FX2N系列的如何实现呢?

网友A:
这个好像在三菱的学习软件里有一个类似的例子

网友B:
主要看大中小物体是什么的外形, 三个感应器竖放X1 X2 X3三个感应器怎么能检测才好
分类是逻辑控制, 仔细看看手册/例子, 用移位寄存器的方法解决比较简单

网友C:
这个一般是把当前工位的状态记住,然后移到后面的工位
这个可以用移位指令,把信号状态移到后面去

网友D:
这个是用移位指令的,好像有例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