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与GPJ的区别

楼主(2009-05-23):
大家好.我用的是三菱8.0的编程软件.为什么我保存的时候会同时有两个不同后缀名的文件.GPJ和GPS.
我想请问一下这两个文件有什么区别呀.在这先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用的可是vista系统?

网友B:
何止是两个文件,一个文件名下共5个文件,还可以更多
每必要一定要分清是具体什么

网友C:
好像手册上有说明,但不要删就行了,直接运行GJP文件

楼主:
我试过了,这5个文件中只要有个GPJ文件就可以打开了。
但是要先要建1个文件后保存。然后把GPJ文件放到先保存的那个文件当中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D(2014-04-06):
能给说一下具体的区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