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3):
我现在用的110KW的风机准备用原来就有的90KW的施耐德变频器来启动,在低频下我考虑是能用,只要不超过90KW的电机的电流,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当然可以了。把电机的电流限制住,就可以。

网友B:
可以,不超变频器额定.

网友C:
可以见机负荷不超过90KW就行/

网友D:
只要电流不超过就行

网友E:
不可以。不信你试试。

网友F:
小马拉大车.悬!空载启动一二次也许没问题,但是要想长期稳定工作的话还是不要冒这个险.烧一台90Kw的变频器代价毕竟也不小啊!

网友G:
负载很轻的话可以用;
比台你用90KW通用型的,当风机用110KW是没问题的;

网友H:
不高于变频器额定就行

网友I:
可以,不过要限定最高频率,使电机在变频器允许的电流下运行

网友J:
可以,但怎么能限制住电机的电流呢

网友K:
不要超过45HZ

网友L:
长期使用肯定烧IGBT

网友M:
施耐德的可以凑活着用(西门子的肯定不行)。最好不用,即使用运行也不稳定。最好用110kw或高一等级变频器。

网友G:
主要是工作电流及过载情况要考虑;
用小的变频器测试过,电机0.75KW的,空载,用200W的变频器可以连续工作;
100W的变频器也能工作,不过几十秒就报警了,复位后可以再工作几十秒;